请赐教!如何签别变频电机?“

楼主(2010-07-09):
刚买了一台变频电机(采购时我要求的)品牌是大同的,但是什么说明书也没有。请问如何知道它是不是专用变频电机呢?有没有哪位前辈用过大同的电机,品牌如何?谢谢!

网友A:
看电机名牌上的标识:是否有频率最小和最大的标识,功率最小和最大的标识,如果有一般都是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