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一维条码的分辨率是怎么计算的啊???

楼主(2010-07-09):
SCIK的一维条码器的这个分辨率是怎么计算的啊??? 求救!!!!!!!!!!!!!

网友A:
条码的分辨率就是条码的基本单元(最窄的条)的宽度,最简单最通俗的办法就是数出来整个条码共有多少个基本单元(注意条空都要算),然后量一下整个条码的长度,做一下除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