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通过触摸屏GOT940的RS232口与三菱A系列PLC通信

楼主(2010-07-09):
现状:PLC的编程口通过485线与触摸屏相连,触摸屏上还有一个RS232口,PC用232线可通过此口与PLC通信使用GX-developer
问题:如何用VB程序读取PLC内的X,Y,D,等数据?(前提是不增加更改此连接方式)
请高人指点或rencle@163.com,不甚感激!
问题补充:我是想用办公室PC通过无线串口连接现场60台机,不想追加串口模块.

楼主:
怎么没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通过触摸屏的串口与PLC通讯,没试用过

网友B:
用VB可以读取的。三菱有个控件叫:MX component 3.0(里面有例子程序)。可以调用。可是我不是很懂VB,不过圆口的422口可以使用,我用过

楼主:
感谢楼上的,我也刚找到了这个,确实挺好用的.

不过PLC串口参数设置却不是透明的,现在我用串口直连可以正常,但通过无线串口不能正常通讯,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