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亲手编过程序的啊,PLS2指令怎么用啊,介绍一下,

楼主(2010-07-10):
【PLS2(887)    #0   #100     D0    D6】     麻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PLC呀?

网友B:
编程手册有呀/#0指的是脉冲输出0,#100是输出方式脉冲+方向.D0,D1是加减比率,D2,D3是.......

网友C(2011-03-24):
说明书上应该有说明,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D:
饿  哪一家的PLC啊

网友E:
书上说得很明白的!认真一点看就可以了。这条指令只是由寄存器组成的。

网友E:
设定是由4个BCD码组成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