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屏的问题?高手 请进很急

楼主(2010-07-10):
有台步科的屏,通电后只有电源灯亮和屏的背光灯亮,屏画面没有显示,用手按屏时也没有声音。请问屏什么坏了会出现这种现象?很急

网友A:
可能是主板坏了吧。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B: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品牌的触摸屏,PLC,变频器,驱动器,电源,伺服调速器,工控机,控制器等如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联系我哦~~~QQ1162147905 15801639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