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容器如何放电?

楼主(2010-07-10):
单相电容器 2级相碰就可以了 。

但是 3相电容器 如何放电呢 ?

电容器 43.3A  400V  50HZ

网友A:
将两个220V的灯泡串联,分别接触两相即可。

网友B:
可以直接在配电盘上切断电源接地线放电

网友C:
电力补偿电容都有自放电功能吧,接触器为什么与普通的不一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将两个220V的灯泡串联,分别接触两相即可。

这个经常用好办法

网友E:
现在电力补偿电容都有自放电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