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CPU特殊继电器SM400问题。。。

楼主(2010-07-10):
如何设置SM400的值为‘OFF’、SM401的值为‘ON’。这里面的介绍看不懂。小弟新手,请给个小梯型图程序。万分感谢。。。

楼主:
谁能帮帮我啊。谢谢了。帮我简单说明就行。。。。

网友A:
你无法去更改SM400,401的值,对于你来说,这两个标志位为只读,不可更改。 Regards

楼主:
谢谢你的答案。。那请问是不是CPU通电运行,两值就存在。不通电运行,两值就不存在啊?

网友B(2012-09-19):
请问SM401在什么时候接通呢

网友B:
SM401后面的程序什么时候执行呢

网友C:
LDI SM400就为常OFF,LDI SM401常ON.不过很少这么用

网友D:
三菱Q系CPU特殊继电器SM400  和FX系列的M8000的用法是一样的

网友E(2012-10-23):
看你是怎么设计程序,很多程序的移动数据指令就是用SM400上电赋值

网友F(2016-04-27):
一个是常开一个是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