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LC定时器T常数K不能修改。

楼主(2010-07-10):
三凌PLC,面松是三凌FX-10P,修改时常数K显示NEXT.

网友A:
什么意思啊,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面板不能修改,换程序板后又能修改。

网友B:
查下FX-10P的手编器手册

楼主:
我没有手册,问题是我换块程序板后又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看下PLC参数,设置

楼主:
PLC什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