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节能应用

楼主(2010-07-10):
一、变频器风机水泵上应用
 一般使用风机、水泵设备额定风量、流量、通常都超过实际需要风量流量,又工艺要求需要运行中变更风量、流量,而目前,采用挡板或阀门来调节风量和流量调节方式较为普遍,方法简单,但实际上是人为增加阻力办法达到调节目,这种节流调节方法浪费大量电能,回收这部分电能损耗会收到很大节能效果。
 当风量减少风机转速下降时,其电动机输入功率迅速降低,例如风量下降到80%,转速(n)也下降到80%时,其轴功率则下降到额定功率51%;若风量下降到50%,轴功率将下降到额定功率13%,其节电潜力非常大。
 上述原理也基本适用于水泵,对风量流量调节范围较大风机水泵,采用调速控制来代替风门或阀门调节,是实现节能有效途径。
 驱动风机、水泵,大多数为交流异步电机(大功率多数为同步电机),异步电动机或同步电动机转速与电源频率f成正比,改变定子供电频率就改变了电动机转速,变频调速装置,是将电网50Hz交流电,变成频率可调电压可调交流电去驱动交流电动机实现调节器速。
 变频调速特点是效率高,没有因调速带来附加转差损耗,调速范围大、精度高、无级调速。容易实现直辖市控制和闭环控制,可以利用原鼠笼式电动机,特别适合于对旧设备技术改造,它既保持了原电动机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护方便优点,又能达到节电显著效果,是风机水泵节能较理想方法。
二、变频器化工行业应用
 变频器应用到自动提取液化气系统设备改造上,解决了对电网冲击大,人工操作繁琐,而最重要是节能节电以及实现自动化提取液化气系统。据统计,每个月可节电40%左右,照此推算半年就可以回收成本,效果十分显著。
三、变频器塑胶机械上应用
 塑料产品生产过程中,塑料特性,产品规格繁多和生产工艺要求不同,,很多方都需要对生产机械进行调速,电力电子技术迅速发展,变频调速技术已经成熟,变频调速器已广泛应用国民经济各行业之中,它平滑无级调速,高可靠性,高精度,节约电能,可以提高自动化水平等优点,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塑胶机械自动化水平,推动了塑胶行业发展。
四、变频器造纸机械上应用
 造纸企业是高能耗企业每吨纸所耗电能500度以上,电能消耗十分严重,从设备和类型看50%以上为风机、泵类负载,而这些设备目前基本上是采用阀门或挡板来调节风量或液体流量,大量能量消耗阀门或挡板上,采用变频器进行调节,可以大量减少损耗,节约电能经济利益十分明显,值企业大力推广。
五、变频器注塑机节能中应用
 注塑机是对各种塑料进行加热、融熔、搅拌、增压后,将塑料流体注入模具控内,完成工件一次注塑成型设备,它工序过程基本是相同,大致可分为7个工序过程:锁模、射胶、保压、熔胶、冷却、开模、顶针每一个工序都需要不同压力和流量,也就是说被加工工件不都是最大压力或流量下工作,其压力和流量是靠压力比例阀和流量比例阀来调节,调整压力或流量比例阀开启度来控制压力和流量大小。
 ,油泵电机恒速运转、各工序中油泵输入功率并没有多大变化,若用变频器来调节电机(油泵)转速,来实现对压力和流量调节,这样既经济又实用。
六、锅炉变频调速技术应用
 锅炉变频调速鼓(引)风控制系统
 提高锅炉风量控制水平,又能达到节能效果,采用变频调速方式对风量进行调节,是首选方案。,应用变频调速技术可用汽量变化,随时调整鼓(引)风机转速,减少了噪音对环境污染(电机均运行于额定转速以下,风噪音随之下降),对提高工业卫生水平起到一定作用。鼓(引)风机长期低于额定转速状态之下运行,电机及风机轴承不易损坏,延长了使用寿命,电机发热量也减少了,维修量下降,停机时间减少,节约了大量维修费用。
七、变频调速器油田游梁式抽油机中应用
 其一、变频器具有软起动功能,起动时电流较小,对电网冲击小,起动时能耗大为降低。
 其二、引进变频器控制,可实现设备上、下行程自动识别控制抽油机上、下行程电机运行频率分别可调,以改变抽油机上、下行程运行速度。亦可对变频器能耗制动进行准确控制,以使变频器更适应该运行工况。加上抽油机冲次任意调节,可使用抽油机抽汲参数对不同油进而言更趋合理,当调节适当时,可提高泵充满系数,减少泵漏失,提高泵效达到增产目。
八、变频器中央空调冷却泵上应用
 中央空调基本工作原理为采用压缩机强迫制冷循环,将建筑物中热量冷媒(通常为水)转移到制冷剂中,冷却塔再将热量转移到大气中,其中循环水冷却泵和冷冻泵所消耗能量约占总耗能60%。空调设备均按设计工况最大制冷量来考虑,绝大多数时间低负荷情况下工作,,使用变频器进行驱动将节约大量能量。

无锡市新区金城电气有限公司专业代理ABB变频器,并提供ABB变频器维修、配件、技术支持等。

网友A:
1、如果你用变频器,不是调速的需要,而是为了节能,那你一定是上当的人!

2、用变频器调速,系统用电效率下降20%,因为变频器的效率只有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