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调试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7-10):
我们这里一台新的安川变频器带一台160KW电机,把主电路线和控制线接好,参数设好后刚开始启动和停下来都没出现问题,可今天出现:在监控电脑上可以启动,加速时间180s,给定30HZ,但给停止信号时发现变频器从30HZ降到16HZ,就不往下降了,以为是参数设置问题,查了很久也没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A:
你的频率给定方式怎么给的?

网友B:
查看给定方式,然后在查看参数

网友C:
但给停止信号时发现变频器从30HZ降到16HZ,就不往下降了:控制线信号是否受干扰了?

楼主:
对:WYG589178700 关于你的频率给定方式怎么给的? 内容的回复:我们都是设置为由外部端子控制,电流输入4-20mA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但给停止信号时发现变频器从30HZ降到16HZ,就不往下降了:控制线信号是否受干扰了?
这个有没有受干扰怎么看,我们动力线和信号线是分开的,应该没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