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特UPS的故障

楼主(2010-07-11):
麻烦大家帮帮忙,小弟不才用的这台山特UPS不知怎么的,接入市电后,没法开机。散热扇转,可用控制面板上的开关无法启动它。请指点,谢了先!

网友A:
没有报警信息吗?比如声音什么的?

网友B:
说明书上没有嘛?我公司的UPS电源开关是长按后开机的,你试试,别的也还没有遇见过

楼主:
对:被和谐了 关于

没有报警信息吗?比如声音什么的?

内容的回复:

没有报警,面板上的指示灯都不亮。我这个是二手的,大概有七、八个月没有用过了。谢谢,再帮帮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ppiness 关于说明书上没有嘛?我公司的UPS电源开关是长按后开机的,你试试,别的也还没有遇见过

谢谢,忘了补充一点,这台是二手的,大概有七、八个月没用过了,一直就那么放着,没任何损伤,现在想用了,可不能启动了,面板上的指示灯一个也不亮,长按“ON”也没反应,究竟哪的问题呀,帮帮忙吧

网友D:
检查一下电池,应该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E:
放这么长时间,会不会是电池损坏了,部分电池算坏会造成UPS启动不起来吗?

这个不太确定!

楼主:
对:妖饶 关于

放这么长时间,会不会是电池损坏了,部分电池算坏会造成UPS启动不起来吗?

这个不太确定!

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
对:siemeng 关于

检查一下电池,应该是电池没电了!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会查查的

网友F:
QQ552997926   我公司就是做电源的,代理山特(美国)

网友G(2010-10-25):
哪里的用户,济南的可以给你看看

网友H:
是不是里面有东西坏掉了!

网友I(2011-01-26):
告诉我是什么型号的主机 或者发一个面板图片 帮你解决

网友G(2011-04-21):
多大的机器,电池接了吗?有的是不接电池不能开机的,要硬开有可能会导致机器损坏的

网友J:
呵,山特有多个生产厂商,选错了吧,呵,

网友K:
本人维修UPS多年对各种品牌UPS深有研究~有需要请来点13760637458 或者QQ356585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