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的PWM功能产生负压

楼主(2010-07-11):
在由3.3V电源供电的单片机和液晶显示的系统中,由于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电压和正电源压差要求为4.5V左右,这就需要负压,负压产生电路见下图。

LPC系列单片机定时器可以设置工作模式为模式6,即PWM模式,同时设置输出端口为推挽模式,占空比为50%。输出高电平时给C1充电,输出低电平时C1给C2充电,在C2上就产生了负压。通过一个可调电阻接到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就行了。C1、C2的容量根据需要选用0.01-0.1uF左右。

此电路优点是简单实用,调整占空比还可调整负压,进而调整对比度,实现软件调整对比度功能。缺点是占用单片机一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