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cpu上的模拟量调节旋钮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7-11):
我在三菱FX-2N的说明书上看到说CPU本体上有两个可以调节模拟量的旋钮,但不清楚其具体的作用是什麼,有哪位高手知道的,请详细讲解一下,是在連接到AD/DA模塊時才用得到的嗎?谢谢

网友A:
这个与AD模块无任何关系。这是一个模拟电位器。你就是说数值可变的。比如你要进行的控制有需要进行变化量的调节(时间,速度,频率等等)。就可以用其来改变相应寄存器的值达到要求。当然你也可以用触摸屏实现。

网友B:
对应特定的两个寄存器上的值,调节寄存器上的就会相应变化,可以监控一下看看

网友B:
D8030 D8031

网友C:
两电位器调整量对应地址D8030和D8031,值0-255。可以用在计时器,计时器等的设定值调整。好处是不需面板或人机界面且不占用IO,仅仅用个小螺丝刀就能完成。

网友D(2010-08-15):
对,1楼说的对,它们只是方便你来调节的,不是什么AD模块,你调节一下旋钮,再看一下D8030和D8031的值你就明白了

网友E:
可以得到一个连续变化的数值

网友F:
2N没模拟电位器的吧,1S,1N系列,3G系列才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