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度表怎么量变频器的用多少度电

楼主(2010-07-11):
请教一下:我想知道变频器每天运行用多少度电?想装一个电度表来测量,买了一个3相的表,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电度表线会接)。不知道接在变频器哪里?是不是可以并联A B C相接出电表?这样就可以了?没有互感器。请教下这么接啊 ?

网友A:
你要量变频器的用电量当然是要将电度表接在变频器的进线端了.其顺序就是,电源进电度表出电度表在进变频器即可。

网友B:
你指的是单独测量变频器的用电量吗?

网友C:
当然接进线啊!出线接变频,电度即为变频带负载的电度!

网友D:
小功率电机可以接直通表,大功率不接互感器还是不行。对电源进线测量就行了。

网友E:
只要表满足条件就接在断路器(变频器的断路器)上端吧。

网友F:
100A以上的必须互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