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pc通讯不上

楼主(2010-07-11):
本人所在部门有两台s7-200PLC,均使用触摸屏控制。都是226cnCPU,与eview触摸屏连接。由于要进行工艺改造,更改其部分输出,于是,将它们分别连接到电脑上,想把它们的程序读出来。谁知,一台通讯正常;另一台提示说无法连接,请检查电缆,通讯设置。但是,我的电缆,通讯设置肯定两台都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A:
PC设置一样,但是PLC的设置不一定一样。你可以试着换一个通讯口或是更改PC通讯参数。

网友B:
如果两套系统功能类似而且都是同一个厂家做的基本上差距就是站号了!

试试不同的波特率和校验方式下能不能找到设备!

网友C:
一般是站号设置问题呵呵

楼主:
站号指的是远程地址吗?如果是站号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不一定是站号,站号仅仅是一个可能。所有的PC参数都有可能和PLC不匹配。你可以在连接PLC的情况下用 S7-200 Explorer扫描在线的PLC即可知道PLC的参数设置。

网友D:
有没有全波特率搜索下

楼主:
是全波特率搜索。

“你可以在连接PLC的情况下用 S7-200 Explorer扫描在线的PLC即可知道PLC的参数设置。 ”我不知道怎么操作?请指教

网友E:
PLC 的运行开关打到STOP位置再试,如果还不行可能是PLC硬件出问题了。

我处可维修。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楼主:
呵呵!打倒stop也不行,不过触摸屏通讯没有问题,硬件会坏吗?

网友F:
触摸屏通讯没有问题,硬件是好的,用软件搜索一下啊?

网友G:
你如果用的是PPI通讯不上的话,你可以试着找一个5611网卡,试着改变波特率,因为5611可以通讯9600以上的通讯,如果PLC里的程序是用5611下载进去的而且波特率有不是9600.,你用PPI是读不上来的。只能用5611通讯上之后,把波特率改成9600下载到PLC里 ,再换成PPI通讯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可能就是PLC通讯口有问题。如果硬件斗殴没问题的话,用5611绝对能通讯上

网友G:
如果上述方法还不行,请联系我 QQ443900969    18768867527  共同解决

网友H:
1,你使用的通讯电缆是西门子原装的吗?如果是西门子原装的,请把DIP开关第5位拨到ON的位置,重新搜索。

2,如果你的通讯电缆不是西门子原装的,请跟换一个口试一试!用跟E-VIEW屏连接的接口试试,CPU226有2个口,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

标题: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

南京信美机电是西门子应用专家,专注于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的应用与维修:

1)芯片级的维修,维修成功率高!
2)急用户之所急,维修周期短!
3)可以少量地更换S7-200外壳和电路板,可以配接线端子!
4)诚信经营,合理收费!

如需了解更多情况,请接洽: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维修)

网友A:
就是全波段扫描。

网友I:
会不会是口烧了

网友J:
可能原先两台PLC的地址设置一样,现在装在电脑上引起冲突。

网友K:
本人有一台九成新VLT2815及操作面板出售,和S7-200,以前自已做通信实验买的,有意者请联系13750086218。可提供丹佛斯与西门子S7-200(226)的通信程序和指导如何通信,祥情请来电

楼主:
问题处理了!有原装的数据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