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中pid调节问题

楼主(2010-07-11):
为什么PLC程序中做pid时,先把实际值除以量程,这是什么意思,到最后又乘以1000.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做,偶是菜鸟,不懂,还请高手指教,我真的没有分数,要不就真的多给点了!

网友A:
因为对于S7-300的过程值输入来说,如果你选择了浮点数的输入,那么这个输入值的范围在0.0~1.0之间,即输入值对于输入范围的百分比。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因为对于S7-300的过程值输入来说,如果你选择了浮点数的输入,那么这个输入值的范围在0.0~1.0之间,即输入值对于输入范围的百分比。 Regards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还要乘1000干嘛?

网友B:
单位换算比如1MPa=1000KPa

网友C:
网上多搜集PID的资料看,在PID里,他的要求是%,所以要进行相应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