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plc。输出点直接带电池阀问题

楼主(2010-07-11):
信捷plc,输出点直接带电池阀线圈可以吗,电磁阀是直流24V的,用的是继电器输出的plc。三菱plc使用没有问题‘

楼主:
顶起来,信捷工程师回复

网友A:
打个电话给信捷的工程师不就完事了,还到坛子上面发。多麻烦啊!

网友B:
三菱的可以

信捷的也就可以的,两个的输出规格差不多

网友C:
电磁阀线圈的功率有大小不同。

继电器输出的PLC阻性负载3A,感性负载80VA,灯负载100W一下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D:
这种情况,信捷PLC的输出点比较容易坏,最好用中继转。我公司的弯管机用信捷XC3-24R-E直接接DC24V电磁阀经常出现输出点损坏,所以最好用中间继电器转,没有中继也要在电磁阀上接续流二极管进行保护比较好!!!强烈建议,工程教训。

楼主(2010-09-11):
感谢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E:
直流感性负载,如果不是频繁动作的,加续流二极管应该可以直接用的,坏了了最多换继电器,呵呵。如果是频繁动作的,建议还是用晶体管加直流控制直流的固态继电器输出,这样就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