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arm DB logger Manager启动的疑问?

楼主(2010-07-11):
在intouch运行版启动时,自动启动Alarm DB logger Manager,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在开发界面的导航列表栏的应用程序有个Alarm DB logger Manager项,先进行设置测试数据库连接等,然后点运行就可以了!

楼主:
单独启动我知道,现在是想和系统一起启动

网友B:
放在WINDOWS启动菜单里就好了

网友C:
创建时选择windows系统服务选项即可

网友D(2021-09-05):
把Alarm DB logger Manager设置为正常应用模式,在intouch的应用程序脚本里面添加F)RK98~]_7$L4JSFS_BKOLP.png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