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64EH00R2与电脑通讯故障

楼主(2010-07-12):
我现在同时有两台台达PLC型号为DVP64EH00R2 ,两台都运行良好,但有其中有一台无法与电脑通讯,也就是无法进行上、下载程序和监视。另一台完全一样就能通讯。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通讯口有问题?可是这台PLC与台达的触摸屏通讯正常,触摸屏连接的COM2口。

网友A(2016-01-29):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也是DVP20EH00R2,是20点的。

网友B: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以前可以通信的,现在不行了。但用触摸屏就可以了,所以不是硬件问题。我还没找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