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源ZY-P800F变频器在靶式流量计测试系统中应用

楼主(2010-07-12):
用户根据工艺要求三循环水泵用不同的转速和压力来测量刚出厂靶式流量计的准确度。刚出场的靶式流量计规格大小不同,所要求的水的流量也是不同的,而水的流量是由水泵来控制的,而水泵是由三相异步电动机组成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如果通入工频电源,转速是不变化的,变频器是专门针对电机调速的装置。由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使水流量发生变化。系统测试台是由一台计算机来操作的,准备测试的流量计信号接入计算机的采集卡,计算机配置DA卡接到变频器,变频器采集计算机反馈回来的4-20MA信号,管道的压力和水的流量通过传感器反馈给计算机。计算机通过软件计算输出一个4~20MA信号来给变频器,变频器的PID控制器通过接受这个信号来调整变频器的转速,和投泵的台数。
变频器控制的三台循环水泵功率都是37KW,水泵的额定电流是75A,额定电压是380V。由于水泵和变频器距离不是太短长,所以将变频器选为37KW。
变频器采用北京中源动力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ZY-P800-37K-3C的水泵专用变频器,额定电流:75A,额定电压380V,功率为:37KW,过载能力为:120%。变频器的尺寸是265#times;235#times;435。|
由于变频器本体只可控制2台泵的PID调节,当多泵控制时(两泵以上不包括两泵)要配P800-F专用的水泵控制盒,来控制水泵的投运台数。在此系统中我们配置了多泵控制盒。

  接线方式及调试参数:
L1,L2,L3.接交流380V电源,多泵控制盒自带的排线与变频器与之对应的插孔直接联结。U,V,W接三相异步电动机,分别接到3台电机上面.每台电机需接单独的热继电器。控制端子CM与OP6短接(正转启动信号)。电脑输出4~20MA信号, AN2端子为给定值,AI1端子为反馈值。
参数调节 F112下限频率 20HZ F203主频来源9:PI调节 F208端子给定方式 1:两线式 F209 电机停机方式1:自由停车 F406 AI2通道输入下线:1V F500 PID工作模式:3变频循环, F503 F504 F505 根据用户要求来定PID 的值。F531投工频泵延时时间 40S,F532 切工频泵时间 0.1S

控制方案
恒压供水控制系统的基本控制原理是:采用电动机调速装置进行优化控制泵的调速运行,并自动调整泵运行台数,完成供水压力的闭环控制,在管网流量变化时达到稳定供水压力和节约电能的目的。系统的控制目标是泵总管的出水压力,系统设定的给水压力值与反馈的总管压力实际值进行比较,其差值输入PID运算处理后,发出控制指令,控制泵电动机的投运台数和运行变量泵电动机的转速,从而达到给水总管压力稳定在设定的压力值上。
目前自动恒压供水系统应用的电动机调速装置均采用交流变频技术,系统调节采用的是数字PID调节功能。
用靶式流量计来测量水泵打出的压力和流量,通过水泵打出不同的压力和流量,这样就能测试刚出厂的靶式流量计的准确度。由于管网是封闭的,泵供水的流量是由用户电脑来控制的,水泵供水的压力以满足电脑给管网中压力。
自动恒压供水系统具有控制水泵出口总管压力恒定,变流量供水功能,系统通过安装在出水总管上的压力传感器检测到压力在传给电脑,然后通过电脑将检测的压力转换成模拟信号(4~20ma)传给变频器,变频器在与设定的信号进行比较运算,然后在控制投运水泵的台数及变频泵的运行工况,并实现对每台水泵根据PID指令实施软启动、软切换及变频运行。系统可根据用户用电脑控制水量的变化,自动确定泵组的水泵的循环运行,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及供水的质量。

  运行特征

  变频器始终固定驱动一台泵并实时根据其输出频率:控制其他辅助泵启停。当变频器启动第一台泵的时候,没有达到电脑所设定的压力值,变频器把第一台变频泵切为工频泵,然后起第二台泵变频启动,压力达到电脑所设定的压力值第二台水泵变频运转,第一台工频运转,如果压力仍达不到电脑所设定的压力那么变频器把第二台泵从变频切到工频,然后第三台泵在变频起动,当水的压力达到了电脑所设的压力时候,第一,第二台将工频运转,第三台将变频运转。如果水泵实际压力值大于电脑设定压力值变频器将关掉第一台工频泵,如果压力还是大于设定值变频器将关掉第二台工频泵,这时只有第三台泵变频运转。以上调节都是通过变频器PID调节完成。(PID调节是通过电脑给定输出一个4-20MA的信号传输给变频器,设定给定压力值,)。通过上述调节就能满足用户在不同的水量测试靶式电流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