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和施耐德昆腾PLC的通讯

楼主(2010-07-12):
配置好了I/O Server,能读取PLC数据,但是不能写入,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想写个启保停的程序,然后在intouch中可以控制,intouch中I1启动,I2停止,M1显示。。现在通过硬件上的操作在intouch中都能显示。但在intouch中控制不行,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帮忙解决下。。

网友A:
1、首先在INTOUCH中标记名是否被定义为可读写形式,如果定义成只读,当然写不了;

2、你想写入的PLC地址是几开头的,只有4和0打头的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