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直流调速器的电枢电流是397A,那么交流端的交流电流是多少啊

楼主(2010-07-12):
问一下大家,直流调速器,交流端和电枢端的电流,相差多少啊
假如直流调速器的电枢电流是397A,那么交流端的交流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A:
这要看电枢电压才能算出来,简单的方法就是算功率.

网友B(2010-08-20):
大约是561A左右,这个只是理论值。

网友C:
胡说八道,三相交流电的单相电流没有这样高的.

网友D:
董 说的有道理,算功率.,看效率

网友E:
大概交流测电流在320-340左右吧  具体测量为准

网友F:
交流侧是直流侧的0.8倍

网友G:
交流侧是直流侧的0.9倍 吗

应为用的是整流的计算公式吧?

网友H:
对:bretch 关于大约是561A左右,这个只是理论值。
内容的回复:请问  怎么算的

网友I:
320左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J(2010-09-19):
不看电机规格型号,不说明直流调速器及输入电源情况,怎能就此下结论?

网友K:
按0.8计算交流电流就可以。

网友L:
假如电机为三相可控硅全波桥式整流电路供电,可控硅全导通时,电机电枢两端电压为514V,电机电枢电流为397A,那么电机的电磁功率为其乘积204058W,可控硅驱动器耗费的功率或略不计,交流侧的输入电流为204058/3/220=309(A)。

网友L(2010-10-19):
380V三相交流电,当出发角为30度时的三相可控硅全波桥式整流波形图

网友L:
380V三相交流电,当出发角为12度时的三相可控硅全控桥式整流波形图

      y轴表示电压,单位(V),X轴表示时间,单位(0.1ms)

网友M:
上面的搞得太复杂了,直流电流*0.816就是交流侧的电流,对三相全控桥来说,是一个固定关系,不会改变的

网友L:
是吗?如果是0.816的关系的话,交流侧的电流应为323A。这样当触发角为0度时,三相交流输出功率就是21.38Kw,而可控硅给电机的功率为20.4Kw。两个功率不相等。不对啊

网友L:
当可控硅触发角是90度时,三相可控硅桥式整流器的直流输出电压为269.6V,如果电机的直流电为397A时,可控硅给电机的功率为10.7Kw,交流侧的线电流应为162A(不考虑可控硅的耗散功率),这样功率才能平衡。如果是0.816的关系的话,功率相差50多Kw呢!

网友L:
上面的功率相差应该是10Kw多,不是功率相差50多Kw

网友N:
假如直流调速器的电枢电流是397A  那么三相电源线电流是320A 左右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O:
直流电流0.816就是交流侧的电流,交流测电流在320-340左右。

网友L(2010-12-11):
三相半波整流电路,交流侧电流是:
三相全波整流电路,交流侧电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