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警告DC BUS LIM,如何解决?

楼主(2010-07-12):
有一台ACS-800的变频器,现警告DC BUS LIM 这是什么意思?直流总线限制?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种情况,电机电流只有一半额定值,不高。电压也正常。这是为什么?如何处理?

网友A(2011-04-06):
与我公司一样性质,知道的请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B:
首先先确定是否是DC BUS电压低,可以查看相关的参数。1.07 是否低于正常值。

如低于正常值,需要检查进线是否正常,及三相电压是否正常,可以测量一下。

如进线电压正常,需要检查直流侧电容是否正常,有没有鼓包,漏液等。一般此电容,ABB 推荐在使用5-6年时,更换。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是电压不稳定的事,我在参数30.23设置为0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