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设备故障的另类处理方法

楼主(2010-07-12):
经过近多年来对电梯界的一些了解,我认为现在普通的电梯维修工(高手除外)大都采用类似于传统工匠式维修方法,虽然对电梯故障的也能处理好,但一般存在着1%-5%的电梯故障无法(或者说不能巧妙)解决,我认为这样对电梯用户和电梯保养单位都有一定的损失,笔者曾经处理过一些看来比较特殊的电梯故障,采用了"另类"的方法基本解决了,现举例加以说明,如果能使同行们在处理相同故障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自然是我最大的欣慰,若有差错之处恳请同行高手们批评指证。

  (1)不换电脑板也能基本修复电脑容易死机的故障

  相信每个电梯维修工都遇到过电梯的电脑死机而无法运行的情况,查来查去都很难确定真正的原因,但只要将电梯电源关断后再送电,电梯又能正常运行,可是没过几天又出现了,伤脑筋吧?这是肯定的,如果您是一位有一点电子技术基础的维修工,其实可以在易死机的电梯上加装一个简易装置,完全可以自动处理此类故障,如将电梯的快车运行信号加上厅外召唤信号或轿内操纵信号结合进行分析,当果有死机情况出现时,该装置便起动将电梯电源切断一次再合上,此类故障自然也就不再出现(或者说勉强可以交差了)。相信聪明的您一定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不知道也没关系,可与我联系我们可一同探讨。

  (2)串联一只二极管,救活一块门机板

  有一台电梯使用几年来一直正常,到达2002年就开始出现故障,表现为电梯经数时间运行后门电机不能工作,故障显示码为门机板过热保护了,将电梯停止运行约半小时后再开机电梯又能正常工作,特别是在夏天温度较高时一天可能出现好几次,换新门机板后故障排除了.事后仔细分析,可能是电脑芯片的参数发生改变,造成过热保护了,如将门机板上的芯片工作电压适当降低,应该可以减少芯片的温升,于是就在稳压电源后串联一只二极管试用电梯正常运行,一年过去了,没有出现故障,信不信由你.写到这里,我又联想起了几个办法解决,如将办公电脑CPU上用的电风扇想办法固定在不耐热的芯片上,然后通上合适的电压给其降温,应该也可以解决。如果能将电梯机房装上空调,则效果更加显著。

  (3)都是音响惹的祸

  在深圳龙华某工厂有一台上海三菱SG-VF(A)型变频调整的货梯,平时使用正常,从三楼开设了职工娱乐室后电梯经常出现故障,该室经常有一音响播放音乐,只要音响一开,电梯就不能关门,维修工经过长达数月漫长的检修均无法解决故障,只好要求用户停止使用音响.后来我的得知此事后, 便到用户处与用户协商后将用户音响拆开检查,并没有找出故障,只知道音响是干扰源,于是就将金属泊纸(中央空调管道用)帖于音响机壳内并接地(非大地哟) 后试机,音响工作完全正常,电梯开关门也能自如,各位朋友,是不是有点不太相信。
(4)无需任何接口也可加装到站钟

  我在深圳某电梯公司工作期间,曾经销售了一台上海三菱HOPE型的电梯给深圳某公安部门,因考虑到其是培训学校需要安静的环境,当时未曾配置电梯轿厢到站钟,电梯安装好后该用户负责人要求加装到站钟,电梯安装队长要求用户另加人民币5000元便同意完成给出电梯加装,用户也同意了,可是一年过去了仍然听不到电梯发出到站钟声,原因是该电梯根本就没有到站钟的接口,买来到站钟也无法工作,就算有接口,也要重新编程,只怕是5000元搞不定,该队长曾找过好几位电梯维修高手,但要价在人民币12000元以上,高手们并且借口说工作忙还不太愿意出面,看来只好作罢了,该队长获悉我能处理一些电子类和电气类的特殊问题后,半信半疑地要求我来处理,并明确要求电梯必需是在未停之前几秒钟发出到站钟声,还要求电梯在检修运行(慢车)时停止前不得发出声音,于是我便同意以人民币1500元的价格搞定.我在家里设计了三个方案,最后选定了一个方案进行组装,果然满足了用户及该队长的要求,于是我将该到站钟命名为"通用电梯轿厢到站钟",其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在任何品牌的电梯上使用,无需任何接口,无需任何软件,安装异常简单,装上后就可以工作.如有兴趣,可到深圳市华富路振华集团的办公大楼去看一下,该电梯也是我加装的到站钟。

  (5)无需电脑板,也能走慢车

  几年前的一天到深圳蛇口一个电梯安装工地去找朋友聊天,见到安装队安装的是迅达牌3吨的货梯,型号记不清了,只知道是双速的货梯, 电梯的主导轨,轿厢等均已安装好,师傅们正在调试门锁等相关设施,但由于电梯的电脑板还没有到货(注:须等到厂家派人调试时才一同带来),电梯当然无法走慢车,给师傅们带来了相当的不便.我于是到电梯机房看了一阵,发现电梯主机的马达是双速马达(注:我是平生第一次正式接触电梯),于是我就仔细观察了电梯的结构,我觉得只要同时在电梯马达的慢车绕组和电磁抱闸加相应的电压,电梯肯定可以运行慢车,我就用电梯内的接触器接成正反转控制电路,电磁抱闸上所需 110伏直流电取控制柜内现成的,但也经过了接触器控制,经过几条连线后电梯果然可以运行慢车了,给调整层门等带来了异常的方便,如果你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不妨试一试,确实比较方便。

  (6)不能架设电线,照样传送电梯的警铃求救信号

  深圳某电梯公司保养的宝安某学校电梯,校方要求将电梯内的警铃信号送到控制中心的值班室,由于该值班室与电梯机房相距约350米以上,校方又要求不得架设明线,施工难度相当高,该电梯公司没有好办法,最后与我联系,我就采用无线对讲机进行了改装,不仅能可靠地将电梯轿厢内的警铃信号送到值班室,而且还可以从值班室控制电梯返回到首层(火警返回),完全做到了一举两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试。

网友A(2011-06-27):
真是高手呀,学习了,顶!

网友B(2012-03-23):
高手,学习了啊,高手能不能给一些关于 电梯的资料呢?俺是学工厂电气维修的,我的邮箱:wws20082008@126.com谢谢了

网友C(2014-04-19):
太厉害了,可不可以给些好的电梯维修资料,我干干修电梯,什么还不会呢?谢谢jinxingsu29@126.com

网友D:
问下,你第五条要是搞错了的话,你赔得起曳引机吗

网友E(2014-11-12):
引用 网友B:
高手,学习了啊,高手能不能给一些关于 电梯的资料呢?俺...

网友F(2018-05-30):
好的

  谢谢楼主了  感谢这次的分享

网友G(2018-07-10):
666啊,真的厉害,学习了

网友H(2020-07-20):
感谢楼主转载我的帖子,这是我十多年前在“中国电梯信息港”论坛上发的帖子,这么多年了还有不少的网上转载,真没想到哟!  其中第4条“无需任何接口也可加装到站钟我已申请了国家专利,有兴趣的朋友发信息到我的电子邮箱szdtw@163.com免费索取“可通用的到站钟”专利资料相关介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问下,你第五条要是搞错了的话,你赔得起曳引机吗



   当然赔得起,因为我有把握不会搞错的,这点本事都没有怎么当工程师呢?怎么可以搞新产品研发呢?你以为是猜猜估估的动手搞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