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门十大系统故障集锦

楼主(2010-07-12):
国家有关电梯安全规范中规定:所有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均应可靠接地或接零;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4Ω。以上规范明确了电梯接地保护的重要性,也规定电梯接地电阻值的答应范围。接地系统的好坏可以通过接地电阻的大小来反映,接地电阻越小则接地系统越可靠。假如接地电阻太大,接地保护装置就不能有效地起到安全保护作用。因此,接地系统的检测也属于电梯安装工程竣工验收的项目之一。

  电梯的接地系统主要是指机房控制柜、主机、轿厢、层门、导轨等重要部件与接地装置的连接系统,而这些部件的接地线一般都汇总在机房的接地总线上。因此,机房的接地总线的接地电阻便能代表系统的接地电阻。所谓接地电阻主要是指接地体电阻、接地线电阻及四周土壤流散电阻3部分之和,其中四周土壤流散电阻变化很大,它跟四周的土质、温湿度有关。目前,电梯接地系统的检测方法主要有以下2种。

  1用ZC-8型接地摇表丈量(方法1)

  工作原理:

  该表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接地电阻丈量仪表,它是根据电位差计算原理工作的,为接地电极,P和C分别为电位和电流辅助电极,被测电阻Rx接在E与P之间。丈量时手摇发电机输出电流I,流经电流互感器TA的一次线圈、接地极E、辅助电极C而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在接地电阻Rx上产生的压降为IRx;同时,由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产生的电流为nI,n为电流互感器变比,二次电流经过电位器Rp产生的压降为nIRp,检流计丈量的电压为IRx与nIRp的压降之差。当检流计指针偏转调节为零时,则有IRx=nIRp,即Rx=nRp。可见,被测的接地电阻是由互感器变比n和电位器电阻Rp所决定,与辅助电极Rp和Rc无关。优缺点:该表适用范围广,操纵简单,无需工作电源,但较粗笨,不利于携带;丈量时需选取辅助电极,对于高层建筑,需从楼顶引线至地面取辅助点进行丈量。而电梯的机房多数是在顶层,因此,用该表丈量时会较为困难。

  2用MODEL-4141型地环仪丈量(方法2)

  工作原理:

  该仪表由日本进口,是目前较为先进的接地丈量仪表,它是根据伏安法计算原理工作的,如图2所示。丈量使用时先接上工作电源U(交流100~220V),再将接地表笔接触所需检测的地线或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假设为A点),当指示灯显示正确时,按下测试按钮,仪表显示整个系统的接地电阻值。当测试钮按下时,仪表内便与整个电网、地网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假设流过的电流为I,则接地电阻Rx=Rt+RA+RTA=U/I。其中RT为变压器处的接地电阻,RA为A点对地的接地电阻,RTA为变压器与A点之间的土壤电阻。假如变压器与A点间隔较远,RTA可能影响较大。优缺点:该表体积小,携带方便,操纵简单,读数正确,无需选取辅助电极,对于高层建筑的接地丈量尤为方便。但是丈量时需外接工作电源,且工作电源的线路中不能经过漏电开关,否则会引起漏电保护跳闸,电源被切断,丈量无法完成。

 装有自动门的电梯,门系统经常会产生各种故障,影响电梯的正常运行。现以当前大量使用的XPM电梯为例。

  1.电梯既不能关门,又不能开门。

  检修和排除方法:①控制电路熔断器1RD、2RD或门机电路熔断器11RD过松或熔断,拧紧或更换;②门机传动皮带打滑,张紧皮带或更换;③门机电动机DM损坏,用万用表M3、 M4之间直流电压为110V,而门机不转,说明电动机损坏,加以修复或更换;④门机电阻RMD断丝不通,更换电阻RMD;⑤门机电路个别连接端点(M1或 M2或M3或M4)松动脱落,拧紧使线路畅通;⑥在基站用钥匙无法开、关门,如果将22、24点短接,电梯关门或将22、32短接,电梯开门,说明厅外钥匙开关DYK接点接触不良或折断。若接触不良,可用无水酒精清洗,并调整接点弹簧片;若接点折断,则更换DYK。

  2.到站平层后,电梯门不开。

  检修和排除方法:①二级开门限位开关2KM损坏,使开门继电器JKM不能得电,电梯无法开门。短接两点38、01检查确定,能开门,说明2KM损坏,更换2KM;②继电器JKM损坏,更换JKM;③开门电气回路出现故障,如运行继电器JYT常闭接点不通等,给予排除;④开门区域永磁继电器(俗称干簧管)损坏,使开门控制继电器JMQ不能吸合,其常开触点仍断开,继电器JKM无法得电,而不能开门,更换开门区域永磁继电器。

  3.按下关门按钮,门不关。

  检修和排除方法:①关门按钮AGM接点接触不良或损坏,短接两点23、24检查测定,然后修复或更换;②三级关门限位开关3GM损坏,使关门继电器JGM不能得电,电梯无法关门,短接28、01两点检查测定,能关门,说明3GM损坏,更换3GM;③关门继电器JGM损坏,更换 JGM;④启动开门继电器1JQ损坏,其常开触点1JQ仍断开,JGM无法得电,因而不能关门,更换继电器1JQ。

  4.电梯已接受选层信号,门关闭,但不能起动。

  检修和排除方法:①轿门闭合到位,但轿门联锁开关KMJ未接通,门锁继电器JMS不能得电,因而不能起动,调整或更换开关 KMJ;②厅门未关闭到位,厅门联锁开关KMT未能接通,门锁继电器JMS不能得电,因而不能起动,重新开关门,如不奏效,应调整门速或门锁开关 KMT;③门关到位,但门锁开关KMT出现故障,排除或更换门锁;④运行继电器JYT出现故障,修复或更换JYT。

网友A(2011-02-26):
请问哪位老师;有没有关于奥的斯货梯的祥尽资料

网友B(2012-06-17):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位老师;有没有关于奥的斯货梯的祥尽资料

没有必要,电梯大多都是大同小异,把住出问题的要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