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上电出现----

楼主(2010-07-12):
各位大哥,我公司有台西门子430变频器30千瓦的,上电后BOP操作面板出现-----,换上SDP面板后只有两个灯亮!电风扇始终不转!究竟是什么问题啊?请各位多多指教啊!谢谢!!!

网友A:
是变频器控制板坏了,买一块1200元

网友B:
电源板坏了!你把风扇拔掉试试!也可以打我电话13951131645王工

网友C:
两个指示灯亮是正常的,看看BOP面板型号,MM430是专用的,不要和MM440,MM420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电源板坏了!你把风扇拔掉试试!也可以打我电话13951131645王工

没用的!拔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对:重整旗鼓 关于

两个指示灯亮是正常的,看看BOP面板型号,MM430是专用的,不要和MM440,MM420混用。

内容的回复:

专用的!

网友B:
你看一下电源板上的一个1000微法的电容有没有漏液了!

网友D:
你换一块主控板试试,或技术探讨QQ411972289

网友E:
主板坏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F:
低价出售:

ACS100-PAN
ACS-PAN-A (面板)
CM200DU-24H (全新模块) 、
三垦SHF/SPF变频器(CPU板 )
三菱F540变频器(CPU板 )
施耐德61变频器面板(全新)
西门子430变频器面板(全新)
6SE7031-8EF84-1JC1(触发板)
施耐德ATV58变频器 45KW/380V 9成新
安川G7 变频器 11KW/380V 9.5成新
ABB ACS350 3KW/380V 9.5成新
施耐德31变频器7.5KW/380V 9 成新
丹佛斯VLT2800 3KW /380V全新带原包装)
丹佛斯VLT2800 1.5KW /380V全新带原包装)
丹佛斯VLT2900 7.5KW /380V全新带原包装)
丹佛斯VLT2900 0.75KW /380V 8-9成新

丹佛斯VLT2900 1.5KW /380V 8-9成新

丹佛斯VLT2900 2.2KW /380V 8-9成新
丹佛斯VLT2900 5.5KW /380V 8-9成新
LG iG5变频器2.2KW/220V 8-9成新
LG iG5变频器2.2KW/380 (全新带原包装)
LG iG5变频器0.75KW/380 (全新带原包装)
安川.伦茨.施耐德.西门子变频器操作面板
需要的朋友私聊!!

网友G(2010-08-24):
检查开关电源,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