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浮球控制器怎样和接触器接线

楼主(2010-07-12):
各位老师我初学电工,想知道浮球液位控制器和接触器的接线方法,请各位老师发个接线图。另:如果自动加上手动又该如何接线,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查看产品说明书,进行接线应该不会错。另外告诉你个方法,亲自动手多操作几遍就会熟练了,不要怕出错,我刚工作时师傅教我修仪表时说:优秀的仪表工是在把好的仪表修坏,再把坏的修好的过程中不断培养出来的。说句不负责的话修坏了是公家的,经验是自己的。

楼主:
对:jiaoanpeng 关于

查看产品说明书,进行接线应该不会错。另外告诉你个方法,亲自动手多操作几遍就会熟练了,不要怕出错,我刚工作时师傅教我修仪表时说:优秀的仪表工是在把好的仪表修坏,再把坏的修好的过程中不断培养出来的。说句不负责的话修坏了是公家的,经验是自己的。

内容的回复:谢谢哥们,我会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