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检测不到编码器的Z相

楼主(2010-07-12):
速度稍微快一点PLC就检测不到编码器Z相 ,而且A;B相计数也不是很准!请指教...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啊~普通的计数器测不准的。。。

网友B:
200的z相必须用10模式采集。若用输入中断采集的话也是丢的。因为输入中断有600微秒的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