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数控钻的故障

楼主(2010-07-12):
中捷数控钻,FANUC的系统,实际进给量比屏幕显示坐标小,孔钻不透,是机械故障吗?

楼主:
中捷数控钻,FANUC的系统,实际进给量比屏幕显示坐标小,孔钻不透,是机械故障吗?X谢谢了

网友A:
原点坐标没设置好吧/

网友B:
检查一下参数是否正常,机械部分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的连轴器是否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