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ma与4-20ma,如何转换?

楼主(2010-07-13):
所用PLC为TWDLCAE4ODRF,模块为TWDAMI8HT,该要求输入信号为0-20ma电流信号,而现在输入信号为4-20ma,该怎么办?

急求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都别用0~20毫安了。0毫安附近的线性很差的。所以为什么电压可以从0开始。而电流却出现4~20毫安呢。

楼主:
搞定了,直接用 运算隔离放大器 最准了。用1楼的办法也很好。

网友B(2012-07-04):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您能告诉我您当时怎么处理的吗

网友C:
所用PLC为TWDLCAE4ODRF,模块为TWDAMI8HT,该要求输入信号为0-20ma电流信号,而现在输入信号为4-20ma,该怎么办?

   回复: 可以自制一块4~20ma转换为0~20ma的电路板,很简单也很便宜(只用LM324集成块 1 块、一个稳压管、一个微调及几个电阻,只需几元钱)。你可以这样连线:将输入信号4~20ma接下图的“输入4~20ma”输入端,下图输出即为0~20ma电流,你可用它接TWDAMI8HT模块的输入即可。

网友D:
软件处理;很简单的;4MA作为零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软件处理;很简单的;4MA作为零点;

对的,软件很简单就处理了, 4MA作为零点;  4mA ~20mA  对应 (0%~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