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

楼主(2010-07-13):
用一根轴装上材料为放料轴,材料是塑料膜,放料轴用伺服电机控制模拟量控制,放料轴前面是一根主轴,用普通电机控制,电位器调整主轴的速度,放料轴材料经过主轴。主轴上装一个编码器来检测已经走了材料的距离,通过设定放料材料的直径算出材料一共有多少米,然后设定起始张力大小,请问高手,用什么计算公式能得到放料轴走了多少料和张力大小的关系。比如设定材料直径为60。周长为188.4。模拟量分辨率为0-4000。编码器来检测已经走的距离。怎样计算能得到张力的公式啊?谢谢高手

网友A(2010-09-10):
你这个说的不明白,不太好讲,你加我QQ吧,993358236,注明张力控制

网友B:
怎样计算能得到张力,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测量法,用张力传感器,二是间接法,这要从张力的产生讲起,只有存在速度差才有张力,控制速度得控制转矩,控制转矩得控制电流。自助资料里有个西门子轧机程序,你可以去参照。

网友C(2011-12-27):
 怎么用变频器控制张力,恒转矩,速度。之间怎么算法,请大师赐教。放卷,收卷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有哪些主要参数换算,变频器要有什么参数设置?新手,请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