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ACE跟AB_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07-13):
本人现在用的是2600的屏跟AB的1769的PLC,现在通讯可以通讯的上,模拟量的数据可以上传和下载,PLC内部的开关量也可以控制和显示,但是从外部直接过来的点,例如现场的远程这个点在屏上是不能显示的,已经做过MAP和标签定义,现在这个远程点是PLC外部实际的状态信号,我在现场的转换开关打到了远程,但是通讯是没有反应的,我做过一个实验,因为1769的开关量输入本身具有故障和状态两个现象,我对开关量输入的状态和故障都给予DINT的映射,当我单独使用状态时候,这个状态位是没有反应的,当我加上故障这个点时候,也就是在画面上放上两个部件时候,对应的这个远程开关量状态才能显示,不是很能理解,希望有人可以解释,并给一个处理方法,感激不尽!

楼主:
本人电话是025-86953026    13914499654

楼主:
还是没人回答啊!.....

网友A(2010-11-08):
这位大虾,本人做的是2500跟1769通讯,做时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与AB与屏通讯时是怎么地址对应的呢,是不是要做什么MAP啊,MAP是怎么做的啊,这位大虾能不能替小弟解答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