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WIDO与上位机通信程序

楼主(2010-07-13):
我现在想用把施耐德的TWIDO小型PLC读取的数据返回到计算机上,如何编写程序呢?vba程序。

网友A:
如果编写程序都不知道,劝楼主别折腾了还是用组态软件吧!又不贵,就小几千块钱!

网友B:
组态都应该需要什么设备呢?

网友B:
工控机和采集卡吗?

“TWIDO小型PLC读取的数据返回到计算机上”           ------是不是将PLC的输入输出点的开、闭情况显示出来。

网友C:
施耐德的TWIDO 的和上位机通信程序我有,留个邮箱给你。

网友D:
给我一份谢谢  1194042323@QQ.COM

楼主:
对:袁泉 关于

工控机和采集卡吗?

“TWIDO小型PLC读取的数据返回到计算机上”           ------是不是将PLC的输入输出点的开、闭情况显示出来。

内容的回复:

不是,是将存在PLC字元件中的电子秤数据读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施耐德的TWIDO 的和上位机通信程序我有,留个邮箱给你。

谢谢您的关注。caijiumao@163.com

网友E(2010-08-22):
学习了,发一份ahljj@126.com

网友F(2011-09-20):
谢谢,给我一份 xgjnalg@126.com

网友G(2012-07-02):
对:caijiumao关于回复内容:对:APBPLC 关于施耐德的TWIDO 的和上位机通信程序我有,留个邮箱给你。 内容的回复:谢谢您的关注。caijiumao@163.com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现在在做一个上位机通过modbus通讯读取TWIDO中寄存器数据的程序,您如果有的话麻烦发我一份,还有TWIDO数据采集程序,250609109@qq.com   谢谢

网友G:
对:caijiumao关于回复内容:对:APBPLC 关于施耐德的TWIDO 的和上位机通信程序我有,留个邮箱给你。 内容的回复:谢谢您的关注。caijiumao@163.com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现在在做一个上位机通过modbus通讯读取TWIDO中寄存器数据的程序,您如果有的话麻烦发我一份,还有TWIDO数据采集程序,250609109@qq.com   谢谢 十分感谢

网友H:
如果不用组态软件,编程是很麻烦的。

第一你要知道数据在PLC中的位置、数量,位置不同,数量不同程序就不同。

第二你要知道现场仪表的量程,因为经过PLC转换后所有数据都变成了0-4095。要显示真正的现场值必须转换。

我觉得没有现成的软件。

网友I:
学习了谢谢楼主,初学工控

网友J(2012-08-09):
给你个思路 TWIDO PLC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K(2015-03-14):
有的话给我发一份381868082@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L(2015-12-11):
TWIDO PLC支持MODBUS协议 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