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与称重仪表通信?

楼主(2010-07-13):
你好:

       求台达DVP系PLC如何用RS485与二台称重仪表如PT650或UNI800仪表通信;实现PLC读取二台仪表的"净重值"到PLC内的D0,D1中;

网友A:
硬件连接

  请参照您所使用的模块的通讯说明进行连接。
(1)RS232:采用厂家提供的专用电缆。一端接计算机的串口,一端接PLC的编程口。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7位

停止位 2位

校验位 偶校验

(2)RS485:计算机通过RS232串口接转换模块,变成RS485信号后,接到PLC的485口上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7位

停止位 1位

校验位 偶校验

设备组态

设备驱动根据模块不同分为选择相应的模块驱动。 如图:根据您所使用的PLC、智能模块选择设备驱动。
下图是设备组态用户界面:

根据PLC或智能模块内部设置的地址填写“设备地址”,相对于协议的设备ID.

更新周期:默认50毫秒就是说每隔一个更新周期读一次数据包。请根据组态工程的实际需要和PLC的通讯反应时间设定。

超时时间:默认8秒,当到超时时间的时候,PLC的数据还没传上来被认为是一次通讯超时。请根据组态工程的实际需要和现场的通讯情况设定。

故障后恢复查询:当设备发生故障导致通讯中断,系统会每隔一定“周期”查询该设备。直到“最长时间”如果还没有反应,在这次运行过程中系统将不再查询该设备。

“动态优化”和“初始禁止”请在力控工程人员的指导下使用,否则请保持默认状态。

下图为串口通讯设置:请根据PLC或智能模块的通讯说明设置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1)RS232:采用厂家提供的专用电缆。一端接计算机的串口,一端接PLC的编程口。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7位

停止位 2位

校验位 偶校验

(2)RS485:计算机通过RS232串口接转换模块,变成RS485信号后,接到PLC的485口上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7位

停止位 1位

校验位 偶校验

数据连接

  下图是数据连接用户界面:

请根据上面两个表格选择命令和填写地址.

比如:如果要组D12这个点,如下图:

读写属性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例如AI就应该选择只读,AO就应该选择只写。

常见问题

  如果不能正常通讯,请依次检查下列设置:

1、设备的站号,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奇偶校验等的设置是否正确。

2、等待时间的设置是否正确(如果设置为0~15,则参数123应该设置为9999,如果设置为-1,则参数123应该设置为0~150)。

3、通讯校验时间间隔的设置是否正确,设置为0将导致设备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