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 G11 ER2故障(高手 讨论 心得,谢谢)

楼主(2010-07-13):
各位高手,请进,请讨论下 FRN11G11S-4  报ER2 故障。

ER2 故障:面板通信异常

除了更换 控制板,有没其他办法,我想这个问题是 富士 控制板 出现 较多的报警,建议大家一起讨论下。

补充:我将 控制板 背面 IC8(1458运放)拆下来,就可以正常开机,带负载,请高手 讨论 心得!!!

楼主:
欢迎 富士变频器维修人员,富士公司 技术人员,发表意见!!!

网友A:
1:报警ER1:为CPU内存故障,如没有其他问题,把CPU换掉就可以,还有是E9S的Er1是存储器的内容丢失,跟干扰有关,大部分可恢复。但参数是保密的。

2:报警ER2:大部分是cpu板坏引起的,要更换cpu板,价格昂贵。

3:报警ER3:大部分是cpu板坏引起的,要更换cpu板,价格昂贵,有些是由于外部噪声引起的,初始化以下试验一下。
4:ER4和ER5,使变频器的外围选件出现问题。

5:ER6:是变频器的操作错误,如果排除操作问题可能就是CPU版坏了。

6:ER7:是变频器自整定不良引起的,一般是由于接触器检测辅助端子有过多的灰尘引起的接触不良引起的,如果是富士G11的变频器接触器的主触点不好也会报警ER7故障

楼主:
更换 控制板,是最后方法!

我将 IC8(1458)拆下来,显示正常,菜单 进入 正常

楼主:
有大侠 知道 控制板 这个 IC8(1458)吗?这部分 了解的 发表意见啊!!

楼主:
工控技术人员,请加 110338976 群 讨论学习

网友B(2015-05-30):
今天也遇到一台同样故障(ER2)变频器,通电检查发现CPU板主芯片(最大的那个)发热严重,烫手,测量5伏对地电阻值只有56欧姆,应该有短路现象,拆除CPU后,阻值达到5K左右,准备更换这个芯片,不知更换这个芯片还有啥要求吗,还请各位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