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常见故障检测1

楼主(2010-07-13):
自动化设备常见故障检测

任何一台自动化设备都是由执行元件,传感器部分,控制器部分三部分组成,当自动化设备突然出现故障不工作,或者工作顺序失常,就必须进行故障诊断。下面我们从组成设备的三部分来了解一下诊断自动化设备故障的方法。

  1. 检查自动化设备的所有电源,气源,液压源。

  电源,气源和液压源的问题会经常导致自动化设备出现故障。比如供电出现问题,包括整个车间供电的故障,比如电源功率低,保险烧毁,电源插头接触不良等;气泵或液压泵未开启,气动三联件或二联件未开启,液压系统中的泄荷阀或某些压力阀未开启等。检测自动化设备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电源,包括每台设备的供电电源和车间的动力电。气源,包括气动装置所需的气压源。液压源,包括自动化设备液压装置需要的液压泵的工作情况。

  2. 检查自动化设备的传感器位置是否出现偏移。

  由于设备维护人员的疏忽,可能某些传感器的位置出现差错,比如没有到位,传感器故障,灵敏度故障等。要经常检查传感器的传感位置和灵敏度,出现偏差及时调节,传感器如果坏掉,立刻更换。很多时候,此外,由于自动化设备的震动,大部分的传感器在长期使用后,都会出现位置松动的情况,所以在日常维护时要经常检查传感器的位置是否正确,是否固定牢固。

  3. 检查自动化设备的继电器,流量控制阀,压力控制阀

  继电器和磁感应式传感器一样,长期使用也会出现搭铁粘连的情况,从而无法保证电气回路的正常,需要更换。在气动或液压系统中,节流阀开口度和压力阀的压力调节弹簧,也会随着设备的震动而出现松动或滑动的情况。这些装置与传感器一样,在自动化设备中都是需要进行日常维护的部件。

  4. 检查电气,气动和液压回路连接

  如果以上三步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么检查所有回路。查看电路中的导线是否出现断路,尤其是线槽内的导线是否由于拉扯被线槽剐断。检查气管是否有损坏性的折痕。检查液压油管是否堵塞。如果气管出现严重折痕,立刻更换。液压油管一样要更换。

  5.在保证上述步骤无误后,故障才有可能出现在自动化设备的控制器中,但永远不可能是程序问题。首先,不要肯定是控制器毁坏,只要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短路,控制器内部都具有短路保护,一般性的短路不会烧毁控制器。

网友A:
好帖子,值得一顶。支持楼主

网友B:
pid整定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C:
顶你了。的支持一下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