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立特VF1030KW不定时跳OC1故障,不能复位。

楼主(2010-07-13):
我这有一格立特VF10    30KW不定时跳OC1故障,不能复位。跳故障时电流70.5,有时第二天开机显示OC1,有时开机正常。请教是什么问题 ?

网友A:
故障原因:加速时间太短或附在惯量过大

解决方法:重新设定或调整功能代码F19(F64、F66、F68)F22、F23、F27的参数或减小负载惯量

楼主:
这个不是在加减速的时候跳故障,而是恒速的时候跳,而且故障不能复位

楼主:
没熟悉的吗?再顶一下

网友B:
不定时跳OC的话可能是电流检查的部分电路有点隐性故障。以及控制板CPU部分的也会引起。更或者是排线接触不良。因为你说开机就显示,元器件故障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跳故障时电流才70.5  电流没有超过额定电流太多,应该不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我估计CPU部分可能行比较大吧,还有就是软体方面,因为故障不能复位 可能要断电很久再上电有可能故障就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