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的PLC的CP1E与OMRON的触摸屏NS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0-07-13):
PC通过PLC的USB通信口直接与触摸屏通信,有如下报警,
是怎么回事?

楼主:
通信设定如下,触摸屏上面选择host link

网友A:
系统程序版本老的, 和当前项目布匹配?>

网友B:
如楼上所说,需要升级。

网友C(2010-10-19):
在线升级一下就行 在触摸屏上就能升级

网友D:
你英文不行啊....这么明显,组态文件版本比你用的软件版本高,下个新的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