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ntouch的历史趋势查询的问题?

楼主(2010-07-13):
历史趋势查询时 ,如何按指定时间来进行查询,看了软件自带的趋势向导都没有说明,

好像只要设置趋势的起始时间.ChartStart 就可以了,但是怎么都没有看到这个起始时间设置的地方

大家帮忙看看?

需要查询历史某段时间的趋势,该如何设置?

网友A(2010-08-31):
我这个是在历史曲线界面点一下鼠标左键就会弹出历史趋势设置的对话框,里面有图表开始时间设置和图表长度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