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性报文连接和隐性报文连接

楼主(2010-07-14):
什么叫显性报文连接和隐性报文连接?

如何区分?有什么区别?

看到好多地方出现,不懂,来请教下,希望老师能帮解答下!谢谢。

楼主:
Devicenet中定义了两类不同的报文:显式报文和I/O报文。  (1) 显式报文(Explicit Message)   显式报文用于两个设备之间多用途的信息交换,是典型的请求-响应通信方式,一般用于节点的配置、故障情况报告和故障诊断。Devicenet中定义了一组公共服务显式报文,如读取属性、设置属性、打开连接、关闭连接、出错响应、起动、停止、复位等。这类信息因为是多用途的,所以在报文中要标明报文的类型,对应不同类型,报文格式也不同。它是根据报文和预先规定的格式说明其含义的。显式报文通常使用优先级低的连接标识符,并且该报文的相关信息直接包含在报文数据帧的数据场中,包括要执行的服务和相关对象的属性及地址。  (2) I/O报文(I/O Message)   I/O报文适用于实时性要求较高和面向控制的数据,I/O报文对传送的可靠性,送达时间的确定性及可重复性有很高的要求。I/O报文通常使用优先级高的连接标识符,通过点或多点连接进行信息交换。I/O报文数据帧中的数据场不包含任何与协议相关的位,仅仅是实时的I/O数据。只有当I/O报文过长,需要分段形成I/O报文片段时,数据场中才有1个字节供报文段协议使用。

不知道是这样的吗?不时很明白?

因为我在CANopen里面也见到了“显式通讯”和“隐式通讯”,不解。

楼主:
CIP连接可分为I/O连接(隐性报文连接)和显性报文连接。I/O连接为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或多个消费者提供了专用的通讯路径。显性报文连接提供了典型的面向请求/应答的网络通讯,一般用来上载下载程序、设备信息、组态信息等。

这个好像解释差不多,但到底是谁规定的??

楼主:
CIP即控制及信息协议之缩写,是一种为工业应用开发的应用层协议,是DeviceNet 、ControlNet、EtherNet/IP三种网络的高层协议,因此这三种网络相应地被统称为CIP网络。
貌似能联系上了。但还是希望能老师能帮解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