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ntouch历史数据记录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Intouch历史数据记录就是历史趋势中的数据记录的时间间隔是多少?

网友A:
可以自己设,最小好像可以到1秒吧!

楼主:
在哪个位置设置?

网友A:
修正一下不好意思记错了,历史趋势中的数据记录是系统自动处理的,但用空间查看的时候可以以秒进行更新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