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的串联

楼主(2010-07-14):
一个控制线圈36V的CJX2-1201接触器和一个控制线圈36V的CJX2-2501接触器串联起来,接通36V电源以后大家考虑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电动葫芦用的吧。电压降低了,要么吸不动,要么吸不牢。

网友B:
2个接触器吱吱响不吸合,用手安一下就吸进去。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欢迎新老朋友咨询问价, 以诚信第一为经营守则,价格合理为发展根本,立足于二手工控行业。

TEL:13957769426

网友C:
会烧掉接触器线圈。不要偷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烧掉接触器线圈。不要偷懒。

线圈不会烧,只是不吸合

网友E:
这也是个经验,我们实际操作时得注意。

网友F:
尽量不要使用串联的方式,控制回路可以通过接触器辅助触点串联,同时接触器线圈分开并联的方式来控制

网友G(2010-08-16):
接触器线圈是不能串联的

网友H:
如此小儿科的问题也能提出来!中学生也能知道!

网友I: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标题,接触器线圈是不能串联使用的。

网友J:
接触器线圈不可以串联。

您这一问题是用在哪里?

网友K:
串联时电压降了,吸不住。嗡嗡响

楼主:
对:daoxiaomian 关于

接触器线圈不可以串联。

您这一问题是用在哪里?

内容的回复:

我并不是有意的这么接,只是偶尔接错了线,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来这里跟大家交流已下

网友L:
线圈的工作电压低了

不会吸合,时间长的话会烧掉线圈

网友M:
同意楼上说法

[线圈的工作电压低了

不会吸合,时间长的话会烧掉线圈

网友N:
36V的不会吸的       时间长了会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