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的接触器

楼主(2010-07-14):
空压机用110KW的电机,用星三角启动,接触器是LC1D-170,为什么总是把那个主的接触器烧坏?

网友A:
接触器选的小,建议选择LC1D-245或LC1D-300D 的。

网友B:
主回路接法不对。接触器主触头应该通过相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主回路接法不对。接触器主触头应该通过相电流。

同意!

网友D:
接触器保护器节电器,于一体的节电器 13584142836崔先生 江阴市星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E:
接触器选的小,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欢迎新老朋友咨询问价, 以诚信第一为经营守则,价格合理为发展根本,立足于二手工控行业。

网友F:
额定电流在220A左右主接触器170A选的小了。

网友G:
接触器不小了

星三角启动电流约是220/1.732=127A

根据施耐德样本提供的数据110KW的是采用LC1D150两个,LC1D80一个,热继电器4367

所以我认为还是主回路接法不对。

网友H:
接触器小,运行电流不会比启动电流小,再说如果主回路不对那就启动不了

楼主(2010-08-16):
我观察了一下,施耐德原来的接触器在安装的时候接了个电阻,

网友I:
支持1楼的看法。接触器应适当选大一点。

网友J:
把你的接线图发出来不就OK了

网友K:
我支持一楼的观点。

网友L:
一 是你的接触器选小了,110W电机电流大概在200A

二 如果你用170的接触器,要看你接触器的接法

网友M:
赶快发图,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N:
是你的接触器选小了,110W电机电流大概在200A

网友O:
空压机如果带压起动多少都不够烧

网友P:
不知道楼主的接触器线圈烧了没?

网友Q:
关键是看主电路如何接法才能确定各个接触器的容量。

网友R:
支持一楼的看法,楼主快把图发出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