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E变频器恢复出厂值

楼主(2010-07-14):
我这有台台达E变频器,开机显示PLOR,切换到参数界面,00-02恢复出厂值不能恢复,拨码恢复也不行。应该是密码锁定了,请问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怎么将参数恢复出厂值?

网友A(2010-12-24):
不是密码原因,机器现在在PLC运行状态,改成PLC0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3-06):
不是密码原因,机器现在在PLC运行状态,改成PLC0就可以了 楼上方法对的,具体请参看手册附录D-3 D-2 开始启动
D-2-1 计算机联机 Connect to PC
请依下面四个步骤开始操作PLC 功能
1. 切换至PLC2 上/下传程序的页面:首先按MODE 键至”PLC0”的页面,然后按上键切换至”PLC2”,
接着按下”ENTER”,成功会显示”END”,约1~2 秒后跳回”PLC2”。在没有下载程序到变频器里
之前,如出现PLC 的警告讯息如(PLod, PLSv, PLdA)可以不予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