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励磁声音明显的原因

楼主(2010-07-14):
我使用parker C3伺服驱动器,驱动一台三相同步无刷电机,驱动器中需要设置电机的电感及电阻参数,由于买电机时这个参数未能提供,可能导致设置数据不准确。C3励磁采用16kHz

现在的情况是电机上电后,存在明显的励磁声音,请教是否是电感、电阻设置不准照成的,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

网友A:
16KHz多数人听不真切!

有可能是调节噪声

网友B:
1 parker电机上电后有励磁声音很正常。

不知道你所说的听到声音,是有没有没发生运动时的?还是只是仅仅是给上使能之后能听到声音?

一般给上使能,就会听到励磁的声音。

2 另外你所说的电感及电阻参数,在电机的参数文档中是有所提及的,选对型号,查看参数。但是要注意填入时的单位。

3 如果是标准型号的电机,在你配置驱动器的时候能够自动提供参数的,如果不是标准的,你要自己配置。最好与驱动器厂家联系。

楼主:
1、使能上电后就会有明显的高频声音。

2、有声音的电机不是parker的,是在国内做的,没有提供我参数,我用C3驱动器去驱动它

3、另一台C3驱动器驱动parker自己的电机是没有声音的,其电机参数是可以查到的。

我疑问的是电感参数设置不准会否产生这个现象?

网友A:
1.有可能是国内电机的定子浸漆做得不好。

2.电感参数不准,也有可能导致电流环振荡。

试着把电流环参数调软,在电流模式下给零指令,听听还有没有声音。依旧,则可能是;没了,则肯定不是。不过个人还是觉得是电流调节噪音的可能性高于PWM载波噪音。

楼主:
现在尚未解决,等试出结果,再回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