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 90-30 PLC关于模拟量转换成实际值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我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都是4-20MA的信号,使用的CPU是360 ,想把模拟量输入转换成实际值,还有把实际值转换成模拟量输出。
我想请教GE PLC是否有S7-300那样的FC105,FC106来处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一个子程序来反复调用,在S7-300中我也经常不用FC105,自己写的子程序只需要输入模拟量地址就得到实际值了。不知道 GE 90-30系列CPU360是否有这方面的功能,因为有100多个模拟量,每个模拟量都写一段程序去得一个结果太麻烦了。
请大家告诉我GE90-30系列PLC关于模拟量输入输出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A:
GE德编程软件不如西门子,ab那样灵活,所以销量不大,也就开发革新的太慢。

网友B:
9030没有现成的转换功能块,要自己写。

可以反复调用。

9030不能建立参数块,所以做这个不太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