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HZ电机每分钟转多少圈?

楼主(2010-07-14):
电机是220VAC,2P,200W。我用变频器给1HZ,出力轴好像1S转要转1~2圈,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也就是1S转1圈是吧!工频是50HZ ,应该是50圈吗?谢谢2楼师付。

网友A:
n=60f/p,p为极对数

网友B:
基本知识要巩固啊

QQ:164671942

网友:
你说的2P是指两极还是两个极对数呢?在50HZ情况下,如果是两极的话,那么其同步转速为3000R/M。如果是两个极对数的话,那么其同步转速为1500R/M。如果按你所说的要求,频率给1HZ的话,那么就是每分钟就是60转或30转了。再把时间分钟换成秒的话,就是一圈或者半圈了。如有兴趣,可以加我QQ164671942。天下工控兄弟都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