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型中间继电器触点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0-07-14):
采用施耐德小型中间继电器RXM序列的,用于控制接触器线圈的,原来设计线圈电压是220V,后来现场设备采用的接触器线圈电压都是380VAC,看手册上这种小型继电器触点容量是10A。额定电压才250VAC,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在380VAC线圈回路控制接触器

有什么影响或后果?

后来测试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隐患?

懂行的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用220中间继电器控制380的接触器是可以的!

只要你给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时220V的,继电器的常开点串在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中

如果你给继电器供380的电,那你的继电器线圈时会烧掉滴

网友A:
这个就是控制图,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当然有隐患,经不起检查,立即整改!因为继电器耐压级别低了一等,不出问题没什么,一出问题全是你的过错!要么把继电器耐压换高一级或把控制电压降低换接触器线圈。已成现实,看情况如何更改,当然是根据简单的更改,两种方法都可以!

网友C:
是1,2楼的意思,但是继电器上标注触点容量10A/250VAC,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