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MAC卡+PARK直线电机噪声很大的原因。

楼主(2010-07-14):
本人新手,问题如下: 恳请各位帮忙

1.断开PMAC卡的DA输出和驱动器的连接后,驱动器加上EN使能信号后,可以平稳运行,没有噪声和振动,但是因为没有接上DA不受控。

2.当PMAC卡的DA模拟量和驱动器连接上后,电机可以做O指令的开环运动,方向也对,但是振动和噪声超大,感觉不正常。而且进不了闭环,提示跟随误差太大。

后来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PMAC控制卡DA输出,发现PMAC卡DA输出的模拟量纹波很大,总体是一个29KHZ的正弦波,里面还有纹波,纹波峰峰值在700~800mV,用O指令可以控制,但是纹波很大。

请问各位友人,噪声的问题是PMAC卡造成的吗? 是因为纹波太大了吗? 还是其它问题引起的?.

由于没有积分,就没法送积分了,先谢谢各位,这个是我的毕业设计,快要验收了,实在是头疼。。。

网友A:
总体是一个29KHZ的正弦波

这个频率,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了,至少是听不见了.

楼主:
峰峰值在700~800mV,也正常吗?    那会是什么问题导致这么大的噪声呢?

网友A:
峰峰值在700~800mV,也正常吗?

这不正常,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干扰源,比如哪个伺服驱动器。您把驱动器断电,只在控制卡上给出开环指令,看看波形是否能有明显的好转。

网友B:
感觉是PMAC卡的输出设置有问题,应该重新检查下PMAC的参数设置(特别是关于频率设置的参数)

另外,你使用的PMAC型号是什么?

网友C:
个人认为原因:控制卡 或 驱动器参数调整问题,也可能是屏蔽线 没做好

我曾经用过PARKER ACR9000控制器和+PARKER直线电机 调试OK,没有噪音 。。。

网友D:
供货商没有服务吗?这个应该是找他们帮忙解决阿。不会是为了为了便宜找了家没有技术实力的买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