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F100 运行就无显示

楼主(2010-07-14):
我有一台CHF100 18。5的变频器,直接给它母线供电运行正常,给它输入端供电上电正常,一运行就马上断电,面板无显示,然后又恢复。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检查风扇是不是坏了不运行,或者是CPU以及5V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有短路的地方,CPU也有可能有问题,我是青岛的,可以联系我13793239073

网友C:
主回路接触器有没有吸合?

网友D:
接触器坏了,上电能显示是因为充电电阻供的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接触器坏了,上电能显示是因为充电电阻供的电

我们18.5的是整板无接触器的

网友E:
100%散热风机坏了。

网友F:
应该是风扇坏了。英威腾的风扇设置是在运行是开启的,在运行的时候,风扇或许短路,然后电源震荡条件被破坏,停止震荡。无输出

网友G:
支持华东工控,风扇坏了。